[现代]
求助

楼主(2022-03-09):
求驱动程序,现代型号:N243W+。驱动板号:SL-NOVATEK_1003。主控:NT68667FG。屏号:M236H1_L01。在论坛下了两个均不开机。

网友A:
板子另一面呢?

网友:
这是板子的另一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另一面呢?

板子的另一面已发到评论栏

网友B:
原来是什么问题?如果原来是不开机,刷完两个还是不开机,那有可能不是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C:
这个驱动应该没有人留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什么问题?如果原来是不开机,刷完两个还是不开机,那有可能不是程序的问题了。

原故障是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驱动应该没有人留下来

嗯,太少了

网友:
可以 找一个通用版代替测试下是不是屏幕故障引起 的白屏,并不见得一定是程序。

网友B:
还有,屏幕逻辑板各路电压有没有测量,尤其是5v的供电电压。

网友:
你先查一查屏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屏幕逻辑板各路电压有没有测量,尤其是5v的供电电压。

供电正常,如果供电不正常,应该是灰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