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r 5421不认硬盘

楼主(2022-03-09):
Bios下不识别硬盘 ,U盘可以进pe,进pe能识别到光驱,硬盘在别的电脑上也没问题
,谁有图纸或点位分享一下我研究研究

网友A:
论坛里面有图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面有图纸的。。。。

没找到,连bios都没有

网友B: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866410-1-1.html  这里就有呀。直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866410-1-1.html  这里就有呀。直接下

感谢 我开始收电脑型号怎么搜不出

网友:
我想我找到问题了,按点位图查了半天没发现问题,仔细看接口,有个弹片断了。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 不换接口的情况下

网友:
细心很重要  这个菜可算是捡到了

网友:
供电总线什么的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