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GTX1080-8G玩家力量至尊版显卡冷机进入游戏游戏白屏付UP1727Q用1728Q直接代换实列

楼主(2022-03-09):
今天给粉丝维修一片索泰GTX1080-8G D5X玩家力量至尊版显卡局客户描述是冷机器开机进入游戏就白屏的问题要多开几次才正常,显卡成色不错相当漂亮

遇到这种问题肯定实现想到是显卡某个元件需要发热后才能正常,类似这种问题供电出现问题的比较多,首先检测核心供电所有电压波形是否正常,其次就是电容不良,还有就是显存核心本身原因了。测试完所有电压除了PEX_VDDC电压正常1V左右可是这片显卡正常时候电压1.05V不正常的时候有1.45V明显偏高,然后1.46V的时候无波形,难道就是这里问题了看样子是要捡漏的节奏了吗?

出现这种情况只能是U7 PEX供电芯片本身原因了肯定是芯片5V供电直接串到供电输出引脚的原因了,那直接换芯片吧,看了一下该芯片是UP1727Q手头上暂时没有。

只有UP1728Q对比了一下芯片资料除了UP1727⑧脚为NC空

UP1728Q⑧脚直接接一个10K电阻接5V

然后就是1728频率高200M所以我直接用1728Q代换了有图为证,然后电压波形都正常了

直接跑DAG没有任何问题了,问题完美解决了!

网友:
这个显卡修起来还是有价值的

网友(2022-05-04):
不错不错,工作环境挺好的

网友:
这种芯片似乎出问题的挺多,我也修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