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新Air-14IKBR 暗屏维修

楼主(2022-03-09):
客户一台小新Air-14IKBR 故障屏暗,背光不亮,拆机代换屏可以正常显示,因此款屏前边带玻璃,价格较贵客户选择维修屏幕,屏型号如图 ,开机测量屏背光保险F2 63V/1.5A断路 ,保险后级对地断路,追查到Q1 ,也不知道是mos管还是普通三极管,测量2-3脚击穿短路,找了一片废屏把对应的Q1管子和保险拆过来焊好测试,完美点亮

网友A:
这才叫修电脑,以最小成本恢复机器到正常状态,现在一般都换屏了事,无非为多收点维修费,客户还容易接受,两全其美。

网友B:
我一般找个一样的屏扣后面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找个一样的屏扣后面的板

换线路板,tab怎么搞,有压屏机?

网友C:
屏的小板有图纸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屏的小板有图纸吗?

没有图,摸索这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才叫修电脑,以最小成本恢复机器到正常状态,现在一般都换屏了事,无非为多收点维修费,客户还容易接受, ...

对的,换个屏客户都要和TB比对一下价格,加几十块客户都嫌贵,修好收两毛客户还比较高兴

网友:
功夫扎实啊,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图,摸索这修吧

花屏,有横线,不是小板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厉害了,修屏

网友:
一般都是换下来修好再出

网友:
我发现好多没有背光的屏  都是挂了这样一个三角管子  我遇到好几片了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这种屏暗的问题还是很多的   一般换电容和保险就行

网友:
给客户省了不少

网友:
暗屏一般保险坏了的多,

网友:
捡钱货,我喜欢,,好难遇到一套,客户自己拆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