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390板号18769-1进水,偶尔上电开机正常,偶尔不上电,上一个贴板号写错了

楼主(2022-03-09):
大面积进水,清理后用了一段时间返修,发现偶尔可以上电,大多数时间按开机键电源灯闪黄灯,不上电,3v 5v待机电压正常,刷过bios不行,之前有遇见type-c进水导致的奇葩问题,于是拔掉了type-c控制芯片,故障一样,后测得pu5201是1D0V_S5,该电压应该是待机后的一个电压,应该在按开机键以前产生,该位置有进水但清理后无腐蚀现象,重新加焊后1.0v出来了,但是上电到0.3左右不显示,而且按开机键有延迟,无显卡供电,刷回原机bios故障依旧,多开了几次机后发现1.0v又消失了,最终测得周边电阻pr5201连接第六脚ton电阻和图纸上阻值不符,达到了1.2m。图纸显示是95k,于是找了一个100k的装上,1.0v又出来了,经反复插拔电源均正常,上电还是无显卡供电,由于现阶段只拔过type-c控制芯片,于是装上,上电显卡供电出来了,开机正常显示,至发文前改机任再测试阶段。。。。。。。值得注意的是type控制芯片会导致很多奇葩故障,影响显卡供电是最新发现,之前还有戴尔通病是键盘反应迟钝也和它有关大家都知道了。另外ton是通过主供电连接一个电阻然后到芯片,ton该脚在芯片工作前为主供电电压及为19v,该机为8v电池电压,芯片正常工作后测得该脚电压通常会降到1v以下,该机为0.5v没个芯片不一样

网友:
大面积进水板,还是换一张好,免得以后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