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50V 版号X550CC 不开机 不加电 不触发

楼主(2022-03-09):
    华硕F550V 版号X550CC 按开机键无反应,待机只有5v  修好后也是这样 3.3v 开机后才 有,这款不装cmos电池 插电不会自动上电。现大概测量下排除短路问题,测bios第8脚 待机有3.3v 电压 怀疑bios坏 刷了下bios 按开机键开机了 但是关机再开又无反应了就好了一下,怀疑ec it8517e 有问题 发了个ec芯片 ,这个ec芯片不带程序 芯片到货 装上开机ok 正常亮机 反复测试 都正常。

网友:
写得好简单,刷bios,换ec,搞定,维修过程思路都了然于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