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MOS管4407用哪个型号的替换

楼主(2022-03-09):
各位大神,想咨询一下MOS管上标注的4407 BE5H3H的管子能用哪个替换?谢谢

网友A:
这个是P沟道MOS管就行

网友B:
能替换的型号太多了,一万种恐怕都有。还不如报下你手头有什么型号。

网友:
沟道相同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替换的型号太多了,一万种恐怕都有。还不如报下你手头有什么型号。

4404A  BV937A可以替换吧

网友:
4404A  BV937A可以替换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P沟道MOS管就行

4404A  BV937A可以替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4404A  BV937A可以替换吧

4404A是N沟道,不能替换P沟道的

BV937A不是正确的型号。你可能看错地方了。别的字符才是型号

网友:
p沟道的大把可以换,一般主板电池和电源头连接那几个MOS管基本都是P沟的占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