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P230-60PNA无法启动,请教高手

楼主(2022-03-09):
一台拆下来的老台式电脑电源FSP230-60PNA,对地短接绿线风扇无法启动、所有排插上的输出电压都没有:但是绿线对地4.58V,紫线对地5.11V,大电容300V(两只各自是156V)电压有;L142B KA3511芯片:1脚11.10V,3脚1.256V,5脚2.217V,6脚4.97V,7脚3.487V,8脚1.607V,13脚2.223V,15脚2.22V,16脚3.105V,23脚5.01V,24脚5.01V,其它各脚都没有电压,请问大佬咋修呀,十足的新手一枚,想用这个电源练练手,学习一下开关电源的知识,还请大佬们指点迷津,先谢谢啦!

网友:
查后级电路里的保护芯片的相关电路就可以搞定了,首先确定开关是不是好的,要不然白忙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