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短路导致大电流烧坏PCB

楼主(2022-03-09):
买断制赌卡,修一张1080ti,如图有烧伤,金手指12v完全短路,2个外接供电12v其中之一完全短路,另一个52欧姆阻值。3.3没有短路。现在准备刮开,但是还没有刮,因为量了显存供电,是短路的状态,完全短路,有人说一定死了还是挂某鱼 目前是无修卡好卖一点,刮过了就不值钱了。我想问问,显存供电电感短路,我这种烧伤情况下也许是显存电杆前端短路?也许还有救呢?还是显存先短路,然后导致的烧坏,这种显存先短路的情况下,也许真的显存+核心一套带走了吧,求求大佬的经验,我的经验是显存先短路一定全死,但是如果也许是显存电杆前端接地短路了呢?该量一量mos管子了!

网友A:
显存供电的两电感有一个都烧黑了,这还要量吗,核心显存都死透了!量量1V8吧,如果也短直接当料板卖吧!

网友B:
这个不用量,台式机的10系列卡,FBVDD短路,GPU和显存, 100% 损坏,再说你那个电感都烧成那样了,谁有那么大的短路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用量,台式机的10系列卡,FBVDD短路,GPU和显存, 100% 损坏,再说你那个电感都烧成那样了,谁有那么大的短路电流?

这个电感颜色是烧出来的还是本身就这个颜色?

网友:
这卡还无修卡好卖,我觉得卖家在诓骗你

这个只能当电子垃圾收 50包邮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供电的两电感有一个都烧黑了,这还要量吗,核心显存都死透了!量量1V8吧,如果也短直接当料板卖吧!

好,我量一量1.8v,大佬是我明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感颜色是烧出来的还是本身就这个颜色?

本身的颜色和NVVDD的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卡显存供电短路是通病,修不好的

网友:
找个点位图顺着R22跑就可以

网友D:
N卡显存电感短路基本就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N卡显存电感短路基本就没有维修价值了

嗯,显存短路大概率核心挂,也有碰到拆掉所有显存正常的,但毕竟是少数。前提是核心不短路

网友:
别折腾 亮了 做料板出吧 我收

网友:
核心要是不坏的话还可以

网友:
烧成这样了还可以修好吗?

网友:
哦豁。芯片拆下来重新试试看

网友E(2022-05-01):
显存值为0  不一定就会核心坏,我今天一张5700xt  显存和pcie 12v值都为0  ,一般维修就直接抬走下一位了,但是卡是自己的不死心,拆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存值为0  不一定就会核心坏,我今天一张5700xt  显存和pcie 12v值都为0  ,一般维修就直接抬走下一位了,但是卡是自己的不死心,拆显存

显存值为0  不一定就会核心坏,我今天一张5700xt  显存和pcie 12v值都为0  ,一般维修就直接抬走下一位了,但是卡是自己的不死心,显存全拆,值依旧为0 拆掉2个显存供电芯片  阻值恢复正常。有戏,核心是好的。测量8颗显存颗粒6颗对地短路,测试显存供电芯片,有一个供电芯片12vbus与显存颗粒供电值为0 直接通了。命大核心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