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pu6芯片没有5V待机电压怎么办

楼主(2022-03-09):
今天拆开大学时候用的老机器,开不了机了
测量发现3V有电压,5v没有,查电路图如下

第10脚out1没有输出电压,到这里就卡住了,不知道再怎么继续,也不知道sj是什么作用

网友:
查适配器后,out2的3.3ALW有电压。但是out1的5v_sus没电压。按电源键后,out1有5v输出。接着,发现ec上的81脚没有电压跳变,卡住了,不知道怎么继续了

断开电源后,查与ec81脚D10二极管,发现正向而二极体值为0.3,反向为1.36,是否与81脚不跳变有关联?

网友:
EC的第81脚应该有信号发到南桥,但是一直为0怎么办 , 是否会于D10那个稳压二极管有关联?

网友:
查电路图 看条件

网友:
电路图上是说EC的81脚有一个低电平有效的信号到南桥,我通电后81脚没电压

网友:
图纸都画的很清楚了,按图纸来吧

网友A:
14脚5V开启信号有了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4脚5V开启信号有了没?

按开机键后,14脚有3.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开机键后,14脚有3.2V

芯片坏了,

网友:
但是可以产生3.3VALW和5VSUS的,只是左下角的15VALW按开机键后很奇怪会变5.3V

网友C:
查一下待机条件   下面没时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待机条件   下面没时许吗

有时序的,但是我一直不明白:是不是一定要有前面的条件,才会有后面的条件

比如这里+15VALW是在上面,是不是一定要有了+15VALW,才能发出下面的PM_PWRBTN的信号?
还有字体的不同颜色代表了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时序的,但是我一直不明白:是不是一定要有前面的条件,才会有后面的条件

比如这里+15VALW是在上面 ...

楼主不是做维修的吧,或者说你师父都交了你些啥?EC待机条件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是做维修的吧,或者说你师父都交了你些啥?EC待机条件呢

我不是维修人员。就是自己笔记本有问题,想学学 所以所有的条件都是跟着时序来的吗?要有后面的ec发出的PM_PWRBTN#_R,一定要先有它之前的所有条件吗

网友C:
花点钱修吧  别把问题搞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花点钱修吧  别把问题搞大了

不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维修人员。就是自己笔记本有问题,想学学 所以所有的条件都是跟着时序来的吗?要有后面的ec发出的P ...

EC待机条件不满足是不会工作的,都不工作怎么会有BTN

网友E:
你待机3V 5V是不是看了   你这个机子3.3V是按开关之后才有的,你测的3V应该是待机5V的,说明5V待机偏低先修待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待机3V 5V是不是看了   你这个机子3.3V是按开关之后才有的,你测的3V应该是待机5V的,说明5V待机偏低先修 ...

3V   5V应该是看错了  查的时候看一下板子上的点位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待机3V 5V是不是看了   你这个机子3.3V是按开关之后才有的,你测的3V应该是待机5V的,说明5V待机偏低先修 ...

可以产生3.3VALW和5VSUS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待机3V 5V是不是看了   你这个机子3.3V是按开关之后才有的,你测的3V应该是待机5V的,说明5V待机偏低先修 ...

我这个时序图不知道为什么只有battery mode,没有找到适配器模式。可能电池模式下确实是需要按开关才有3.3V ALW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待机条件不满足是不会工作的,都不工作怎么会有BTN

ec有部分是工作的 比如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时序图不知道为什么只有battery mode,没有找到适配器模式。可能电池模式下确实是需要按开关才有3. ...

你考虑得太多了  先把待机3v 5v修正常再说   你14脚的3.2v产生就不对,待机不正常EC工作不起来

网友:
待机不正常 修EC无济于事 最好打下各个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