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1070Ti花屏,不能装驱动

楼主(2022-03-09):
MATS测试20M通过了,但是测试MODS 118错误,错误818 mods detected an assertion failure这是啥问题?

网友A:
818 多数是核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818 多数是核心的问题

818版本不匹配

网友:
核心有问题也报818啊

网友:
软件不对。

网友:
乱码,显存问题

网友:
表示看不懂

网友:
主端显卡,才 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
查看命令看看有没有具体报错?

网友:
可以量下显存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2022-05-11):
最终解决,windows下跑热,跑出花瓶,立即重启进MATS测显存,测出2个显存通道问题,吹了一下显存就好了。打游戏升系统鲁大师都没问题,用了几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