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如何测量稳压二极管好坏

楼主(2022-03-09):
使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稳压二极管时,发现:
正向的二极体值是0.3,反向的二极体值是1.36
这是说明正常还是已经损坏?
稳压二极管的负极接着一个信号,通过正极送往南桥
表笔放在负极测量发现这个信号没有正常跳变

网友:
在线测量不一定准

网友:
我现在还没有工具拆下来 正常来说应该是什么样的测试结果? 如果不正常,它是否会影响ec向南桥发出开机信号

网友A:
这个应是正常的吧 在线不短路就视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是正常的吧 在线不短路就视为正常

真的吗  那接下来怎么排查呢  ec的81脚应该向南桥发信号的  现在我把红表笔点上去 发现经常0v不跳变

网友B:
如果原来是好的,是不是和电池有关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原来是好的,是不是和电池有关系呢

我没插电池 已经很久开不了机了 现在ec的81脚没有信号到南桥  81脚连着这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C:
要不你拆下稳压二极管,开机侧负极的跳变?

网友C:
能不能说一下笔记本的具体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说一下笔记本的具体型号?

十年前的型号了  是dell n401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不你拆下稳压二极管,开机侧负极的跳变?

我是个新新手,从来没拆过,是不是用风枪吹下来,然后装回去的时候也用风枪吹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个新新手,从来没拆过,是不是用风枪吹下来,然后装回去的时候也用风枪吹上去?

是的,

网友:
总觉得是ec的问题,偶尔有高电平 多数时候都没有   都是在负极量的 负极没有经过二极管 应该不会受影响吧

网友:
个人觉得这种EC上的稳压二极管没啥大用,直接一坨锡得了,或者一个电阻。就广达喜欢在这里加稳压二极管

网友E:
数字电路 二极管没那么高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数字电路 二极管没那么高要求

你是说可以拆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