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M-E 无CPU电压

楼主(2022-03-10):
今天装3套主机,没主板,垃圾堆里找到4个FM2主板,华硕A55M-E 无CPU电压 ,CPU电源IC37脚EC 无电压,与边上的芝麻管相连,直接边线,跑码了,刷BIOS亮机搞定。

网友:
是断线了吗

网友:
是358的一个信号没有,也就是G极没有控制电压,D极S极连上,给CPU电源管理IC提供一个开启信号

网友:
拆了应该也可以

网友:
查PG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