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55m-ds2 时跑码,时不跑

楼主(2022-03-10):
这板垃圾堆扔了几次了,实在没主板装机了,头痛,手按到IO下的电阻,突然跑码,电阻下芝麻管相连,去了芝麻管,每次开机都跑码。

网友:
故障图禾禾禾禾禾禾禾禾禾禾

网友:
厉害了,这样都能修好

网友:
关键是主板稳定不稳定呢

网友:
去掉的芝麻管是FPD3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另外一块好的也去掉了,暂时客户没有打电话给我,

网友:
也许是这个问题,感觉像

网友(2022-06-21):
自己用的一块主板就是这样的问题,有时启动,有时不启动,准备换掉。搞的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