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二修 DELL P65F LA-D993P 充电缓慢维修

楼主(2022-03-10):
              型号:P65F

              版号:LA-D993P

              故障现象:充电慢

     维修过程:这个机先进PE看了下充电啥情况,发现正在充电,但电量百分比等很久都没长,看了下当前容量数字虽然会上涨,可加的太慢了。

                    点下电池充电图标显示正在充电,按经验应该是剩余多长时间充满才对。

                    换了电池一样,这主板看外观换过充电芯片跟隔离管,其他没动过,芯片是BQ24780S。先量了下PQ301 PQ302 PQ306 相互打值 DSG 极之间没

     问题,通电G极有25V已经是完全导通状态了。芯片换过估计也是好的,先量量,打下PL302前端脉冲没问题

                    插上电池量下电池接口123脚10V多,过一下马上变成11.3V属于正常,CLK_SMB DAT_SMB 电池与EC数据通讯总线波形也没问题,BATT_PRS#低

    电平没问题,以前碰到过一个接口弹片有阻值的是这情况,打磨接口解决的。123脚与与相连的元件打值没问题,看来就EC跟24780那里了。

                   量VCC 19V多 REGN 6V ACDT 2.7V大于 2.4V ACOK 3.3V 打值 ACP ACN 都是400多一样, SRP SRN 都是360多也一样,这说明公共点电流和充电电
    流检流电阻检测的电流没问题 ,也多打了下 PR302 PR314 阻值确实没问题.

                   ILIM充电电流放电电流设定0.96v也正常,还以为这个信号有问题,11 12 脚3.3V没断线,PQ304 PQ305充电上下管DSG极打值没问题,通电测上
    管G极波形24V上下也没问题。

                   测了一会儿都正常,平时影响充电的脚位测得差不多了,找个料版换个BQ24780看看 结果还是一样 再测IADP:缓冲适配器电流输出,电压等于ACP

    减去ACN的20或40倍,也就是公共点检流电阻压差的倍数,倍率多少由SM总线传输的数据决定。实测有0.54V这个不知道对不对。

                    IDCHG:缓冲放电电流,电压等于SRN SRP压差的8或16倍,实测0V。
                    9脚PMON:缓存适配器功率,输出电流与适配器功率成正比。实测0V。
                    PROCHOT#:过热信号,实测高电平。
                    CMPIN:内部比较器器输入      CMPOUT:内部比较器开漏输出 实测0V。
                    TB_STAT#:直接外部3.3V啦高。

                    可能IADP有问题,查时发现右边有个下拉电阻配置表,我这个130W的原装电源没问题,估计就EC的问题了,订了个EC回来装上以为好了,结果
    充电还是一样慢,这就难查了,好像该查的都查了。

                     脑子重过一遍哪里漏了,看图纸的时候想到EC和电池以及接口肯定没问题,问题还得是芯片这里限制充电电流大小了,重测了充电上下管,
    上下控制极波形看起来没毛病啊,突然想到我这个示波器精度有限,毛刺再所难免,难道没测出来?漏这这里了?自举电容测不出来?
                     赶紧测BTST脚,结果PR311 2.2阻值变好几百了,拆下来测阻值确实变大了,示波器测上管G极竟然测不出来。

                     到此总算找到故障,充电上管G极波形测不出这是误导的地方。进PE看下电池当下容量数字不停上涨这是正常充电速度。

 会员1434470300鑫豆2025-11-2 13:59
 会员1478601300鑫豆2025-10-31 18:52
 会员128112300鑫豆2025-10-31 12:55
 会员60033300鑫豆2025-10-31 09:40
 会员573871300鑫豆2025-10-1 12:28

网友A:
分析的很到位   要是配上相应的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的很到位   要是配上相应的图纸就更好了

发着有的就挤掉了

网友B:
很扎实的基础   要向你的学习了  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扎实的基础   要向你的学习了  分析的很到位

论坛搜几页没搜到一样的发出来互相学习互相交流。

网友C:
长篇大论  都是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长篇大论  都是有用的

没办法,没找到故障的时候只能大面积排查

网友D:
电感上居然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感上居然有波形

充电电感前端打波形判断充不充电的一个必要条件,前端如果是电平没波形一定不充电啊。

网友:
图不太全...

网友:
没弄好,掉了一些

网友E:
好帖子,手机无法加分

网友F:
你这分析的头头是道啊,麻烦分享示波器型号,我好避开

网友:
经验丰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帖子,手机无法加分

  感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分析的头头是道啊,麻烦分享示波器型号,我好避开

用久了有毛刺,刚买的应该都没问题

网友:
没事的时候我就多来论坛跟大家学习...谢谢你的宝贵经验

网友:
第一个示波器图里时间设置为500us,波型都挤在一块,你能看出啥来?普源1102e这示波器你还嫌精度不行?

网友G:
维修分析的不错,示波器还需要再研究研究,不然好东西就被埋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维修分析的不错,示波器还需要再研究研究,不然好东西就被埋没了

第一个是测前端有无波形,只看有或无时基随便调。这个示波器用的时间非常久了,这个品牌确实不错。我天天用波形怎么样是知道的,另外我这个是有故障经常卡死,要等一会关机重启,对于学过修本子的示波器应该都知道怎么测,有的按键都用不了,已经准备换了呀。

网友:
顶起好帖不能沉

网友:
感谢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学习吸收

网友:
这种问题不是很好搞     修的可以 赞

网友H:
真细节,bst不足映像中好像上管很烫容易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真细节,bst不足映像中好像上管很烫容易击穿

确实如此,阻值变大一些,限制电流后查那那正常,麻烦

网友I:
果然牛,这都查到了!

网友J:
  会返修的, 虽然 楼主找到最终问题,但是 没有更换充电上管MOS,返修只是时间问题。(上管 虽然没坏)。另外BST自居不足,电感前端的波形是不正常的,但是你的测量图片 波形看了一下  可以。(有疑惑)。  楼主基本功很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I:
果然牛,这都查到了!

  查了好几遍

网友:
引用 网友J:
会返修的, 虽然 楼主找到最终问题,但是 没有更换充电上管MOS,返修只是时间问题。(上管 虽然没坏)。 ...

换过了,料板直接搬了,电容都移过来了,其实没测出来的时候都准备用料板搬一套东西过来了,多测了几遍只是觉得故障奇怪

网友K:
这理论知识 一顿分析猛如虎 结果败在了2.2欧姆电阻

网友:
最近好几个充电问题都没搞定,看来还是得有示波器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这说明还要一步一步仔细检查才行了

网友:
没事的时候我就多来论坛跟大家学习...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这理论知识 一顿分析猛如虎 结果败在了2.2欧姆电阻

  这个波形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波形测不出来

确实 学习了 感谢分享

网友:
这种故障不抓波,还真没法搞哦~

网友M:
这个确实容易把人带进坑,容易想到什么东西限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确实容易把人带进坑,容易想到什么东西限流了

是的,饼哥,刚开始老觉得是电流大而被限制充电,走弯路了,拆拆装装试机好几遍。

网友N:
示波器可以丢了,被坑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示波器可以丢了,被坑惨了。

现在只能用单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N:
示波器可以丢了,被坑惨了。

网友O:
这个示波器不错,什么价位呀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示波器不错,什么价位呀

网友:
没有波修这个就麻烦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典型,希望下次能遇到

网友(2022-04-12):
厉害了,充电这块不好修

网友:
有时候搞不好,搞的不开机,可以楼主

网友:
示波器用的不错

网友:
示波器yyds啊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一个进水造成的2.2开路的故障,加分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贴子写得很详细,检查步骤写得有条理,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其他型号的电脑,充电电流特别小,能冲结果是0.01的那个电阻问题

网友(2022-03-10):
              型号:P65F

              版号:LA-D993P

              故障现象:充电慢

     维修过程:这个机先进PE看了下充电啥情况,发现正在充电,但电量百分比等很久都没长,看了下当前容量数字虽然会上涨,可加的太慢了。

                    点下电池充电图标显示正在充电,按经验应该是剩余多长时间充满才对。

                    换了电池一样,这主板看外观换过充电芯片跟隔离管,其他没动过,芯片是BQ24780S。先量了下PQ301 PQ302 PQ306 相互打值 DSG 极之间没

     问题,通电G极有25V已经是完全导通状态了。芯片换过估计也是好的,先量量,打下PL302前端脉冲没问题

                    插上电池量下电池接口123脚10V多,过一下马上变成11.3V属于正常,CLK_SMB DAT_SMB 电池与EC数据通讯总线波形也没问题,BATT_PRS#低

    电平没问题,以前碰到过一个接口弹片有阻值的是这情况,打磨接口解决的。123脚与与相连的元件打值没问题,看来就EC跟24780那里了。

                   量VCC 19V多 REGN 6V ACDT 2.7V大于 2.4V ACOK 3.3V 打值 ACP ACN 都是400多一样, SRP SRN 都是360多也一样,这说明公共点电流和充电电
    流检流电阻检测的电流没问题 ,也多打了下 PR302 PR314 阻值确实没问题.

                   ILIM充电电流放电电流设定0.96v也正常,还以为这个信号有问题,11 12 脚3.3V没断线,PQ304 PQ305充电上下管DSG极打值没问题,通电测上
    管G极波形24V上下也没问题。

                   测了一会儿都正常,平时影响充电的脚位测得差不多了,找个料版换个BQ24780看看 结果还是一样 再测IADP:缓冲适配器电流输出,电压等于ACP

    减去ACN的20或40倍,也就是公共点检流电阻压差的倍数,倍率多少由SM总线传输的数据决定。实测有0.54V这个不知道对不对。

                    IDCHG:缓冲放电电流,电压等于SRN SRP压差的8或16倍,实测0V。
                    9脚PMON:缓存适配器功率,输出电流与适配器功率成正比。实测0V。
                    PROCHOT#:过热信号,实测高电平。
                    CMPIN:内部比较器器输入      CMPOUT:内部比较器开漏输出 实测0V。
                    TB_STAT#:直接外部3.3V啦高。

                    可能IADP有问题,查时发现右边有个下拉电阻配置表,我这个130W的原装电源没问题,估计就EC的问题了,订了个EC回来装上以为好了,结果
    充电还是一样慢,这就难查了,好像该查的都查了。

                     脑子重过一遍哪里漏了,看图纸的时候想到EC和电池以及接口肯定没问题,问题还得是芯片这里限制充电电流大小了,重测了充电上下管,
    上下控制极波形看起来没毛病啊,突然想到我这个示波器精度有限,毛刺再所难免,难道没测出来?漏这这里了?自举电容测不出来?
                     赶紧测BTST脚,结果PR311 2.2阻值变好几百了,拆下来测阻值确实变大了,示波器测上管G极竟然测不出来。

                     到此总算找到故障,充电上管G极波形测不出这是误导的地方。进PE看下电池当下容量数字不停上涨这是正常充电速度。

 会员202956300鑫豆2026-4-18 15:36
 会员325745300鑫豆2026-3-27 17:10
 会员209733300鑫豆2026-3-18 13:22
 会员642503300鑫豆2025-12-14 16:22
 会员1235833300鑫豆2025-12-13 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