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月饼同款的看图软件

楼主(2022-03-10):
自己用的福昕阅读器感觉不上档次,,用那种 搜索一个电压或者信号 左边会出来 多少个目录那种,

如下图这种

网友A:
设置问题  找找你的设置里面 有搜索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你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你不会用。

怎么用  你看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设置问题  找找你的设置里面 有搜索

阅读器版本不一样吗?? 你看我的没有······

网友:
43M超出容量了,PDF-XChange Viewer Pro,你自己百度搜索把

网友:
按Ctrl+Shift+F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阅读器版本不一样吗?? 你看我的没有······

我不想说话。

网友C:
真不一样大哥这边.....没有你那个新建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不一样大哥这边.....没有你那个新建搜索·····

左边放大镜处点一下,有个高级搜索

网友:
Acrobat Reader DC  用这个比较好用

网友D:
WPS你也可以试一下,就是免费版广告有点多,要是你能忍得话。

网友:
引用 网友D:
WPS你也可以试一下,就是免费版广告有点多,要是你能忍得话。

我不能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