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掉电维修思路

楼主(2022-03-10):
手上有好几块主板都是按开机后 几秒就掉电......没有思路。。。维修大佬给指点一二。。。。。主要测试那些信号那些电压  哪里不正常再测量哪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掉电维修思路和方法。。。。。。。。。。。。
(回帖奖励分)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下载分

按照信号时序检查

网友A:
掉电   电压问题

网友B:
不定时掉电最是头痛,最好有多通道示波器,按上电时序比较关键点电压,看哪个先掉,考验维修经验和多机型熟悉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定时掉电最是头痛,最好有多通道示波器,按上电时序比较关键点电压,看哪个先掉,考验维修经验和多机型熟 ...

说的没毛病·我现在就 再学习上电时序  熟读上电时序,到手就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   电压问题

PLTRST都有了 触发就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定时掉电最是头痛,最好有多通道示波器,按上电时序比较关键点电压,看哪个先掉,考验维修经验和多机型熟悉程度。

就是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这个最不好修,我好多都放弃到这

网友:
掉电原因有:供电短路,某个电压或信号不正常,电压检测电路等。按时序修,还有设法让主板不掉电来测量怀疑的故障点,不等同于强制上电。没有短路的情况下强制上电会有好多电压和信号不正常。

网友:
掉电必找HWPG信号,大部分是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