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380

楼主(2022-03-10):
迪兰r9380各电压正常,不亮机。扫显存扫不了,全拆了显存进系统能发现显卡显示R9380。可装上一颗显存量显卡供电阻值才1点几欧,是什么情况!核心挂了?

网友:
烧机看看是不是有电容短路如果没有那可能就是核心的显存控制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