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本 DELL 14Z-5423 板号:11289-1 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2-03-10):
接了一条DELL的老板 14Z-5423   板号:11289-1  说电池不能使用,适配器使用正常
用检测软件检测发现电池已经冲不上电了

于是订了一块电池来,换上能显示电量,也能用电池开机但是仍就无法充电
看了下这个用的充电芯片是BQ24727的 手上刚好有BQ24737就尝试着代换了一下看看结果故障依旧
重启机器以后发现机器有时候会提示未正确检测到适配器的功率,有时候有正常开机
于是怀疑 是不是适配器功率检测电路 PSID_EC不正常

先分析下图纸
PSID_EC电路由接口经PQ3801后在经PR3807得到 PSID_EC发送给EC 正常电压应该为3.3V
量PQ3801后发现 D级电压2.2V   G级电压1.5V   S级电压1.5V
电路分析
PQ3801是有PQ3802一个NPN型三级管来控制 3.3V经电阻 PR3811和电阻PR3802分要后 得到一个低于0.7V的电压导致PQ3802截止从而使5V_S5经PR3803拉高PQ3801的G级 让PQ3801导通

经过测量 PQ3802的1脚电压为0.3V但是PQ3801的G脚电压确没有达到5V
找一个NPN型三极管更换上

更换完后PSID_EC电压恢复至3.3V
进系统后发现电池已经能正常充电了。
此机器维修的时候还需要注意个细节

上图 红圈里的BATSW1 此开关要打到ON的位置上 ,如果在OFF位置上有些电池 识别不到有些电池可以识别到 但是也是不充电的

网友:
学习了,我有一台一样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