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D REV3.6主板二次开机需拔下电池放电后才可以开机故障

楼主(2022-03-10):
一同事拿来一台华硕笔记本,板号是X555LD REV3.6。说是二次开机必需拔下电池等主板放完电再装电池才可以开机,不放电池用电源也一样二次开机必需拔掉插头等一会再插才可以正常开机,他说刷过BIOS,换过EC问题依旧,量过RTCRST,ECRST,还有EC工作条件都满足,无从下手了。听他这么说,看来问题比较 难找也很隐藏得很深。先接下来再说,搞不搞得好另说。据多年维修经验分析这种问题大件是不存在损坏的。因为正常开机后可以正常使用,应该是存某种轻微漏电导致的,具体在哪还得去查找,拆机查看主板,发现有点油污,先拿去全部清洗,烘干后试机,还是涛声依旧。静下来抽根烟,冷静分析一下,主板放电要等一会四五秒后才行,肯定是某个不是电容元件存在电容效应。首先想到按键开关,拆下来用万用表电容档测一下果然二十几皮法,看来祸根是它了,撕开按键膜,取开圆形小弹片,发现里面己痒化发莓,用洗板水清洗干净装好,现测量下没有了电容效应,焊回主板,经测试多回,故障消除。

网友:
恭喜楼主 优秀666

网友:
捡钱 恭喜发财

网友:
一直拉低状态啊

网友A:
没 拉低,正常3.3V

网友:
这个真要学习了!又学了一招!

网友:
电子器件有时会有各种稀奇古怪的现象发生,出现这种现象通常非常考验经验和细心耐心,楼主修得不错。

网友:
发个小财也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涨知识了

网友:
已get一项新技能,谢谢楼主

网友B:
楼主好细心,真是我辈之楷模,世界之栋梁,乌俄战争需要您这样的人才去参与,去伸张正义,乌拉 乌拉乌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细心,真是我辈之楷模,世界之栋梁,乌俄战争需要您这样的人才去参与,去伸张正义,乌拉 乌拉乌拉!

你也是个人才,真能说会道,国家有你十分荣幸,你当上外交官没有谈不拢扯不赢的事,派你去美国,拜登会夹着尾巴做人,还认你做爷爷,乖乖的听你话,不再为非做歹,世界安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细心,真是我辈之楷模,世界之栋梁,乌俄战争需要您这样的人才去参与,去伸张正义,乌拉 乌拉乌拉!

兄台这文采相信去俄乌战争前线一定能发挥重大作用

网友:
楼主是用什么设备测的电容精确值得,万用表做不到吧

网友:
如果被客户知道了,只能收到10元维修费

网友C:
什么叫做电容效应?

网友:
谢谢分享,又学到秒杀技能了!

网友(2022-04-21):
引用 网友C:
什么叫做电容效应?

是不是电容的元件产生了类似电容的功能么

网友:
这个原因应该是触点氧化触点间的接触电阻变得很大,本来按下开关会将电平拉低产生一个触发信号,但是触点氧化后电阻变大,相当于串联了一个比较大的电阻再接地,这样在板子有电的情况下就无法有效拉低电平,只能等板子彻底没电了才行,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 拉低,正常3.3V
正常3.3V 的怎么会出现这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