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死机

楼主(2022-03-10):
a1466一会儿就死机了。。是不是CPU问题

网友:
肯定是的,都说过很多次了

网友:
不一定,先逐一排除

网友:
内存,cpu 都贴板的,不好排查了,换板吧
少年

网友:
示波器伺候,查供电

网友:
死机,引起死机的问题太多了,不一定就是cpu。

网友:
内存颗粒也有可能

网友:
楼主 修好了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