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LX3PLUSR2.0不出CPU通病附带亮机bios(有图有真相)

楼主(2022-03-10):
本人不是高手借鉴论坛高手修好了一个ASUS不出cpu故障通病...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05092-1-1.html

短接PQ81(如下图)

通病,短接后就出cpu供电了,如果出了cpu供电不出集显供电就刷bios吧,我的就是出了cpu供电不亮  然后再刷了bios就亮机 了

感谢观看!

i
o
s

网友A:
这板子 还值当修不现在

网友:
短接PQ81后不亮,CPU风扇转多久?

网友:
文字编辑看得累,手机屏最好一尺长才能一次看完

网友:
华硕的板子吧  华硕的可爱出这些小问题了

网友:
还是找到原因换掉的好

网友:
你这也不是短接DS吧,你这是短接GD

网友B:
拐杖是客户送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拐杖是客户送的吗?

狮虎问的扎的尬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拐杖是客户送的吗?

赵本山送的·······

网友:
直接拆掉,短接可以吧

网友:
修电脑送拐? 几年店庆那? 活动做这么大?

网友:
这个帖子还有人加分  P_VCCIO_PG_G2_10不正常 导致PQ80导通了 不能正常出P_VCORE_EN_10 这种情况要么就是PQ81坏了 要么就是P_VCCIO_PG_G1_10没有正常出来  找个点位图看看不就知道了  再说了 你就是省事不想查 也是短接DS级  为什么短接DG

网友:
你这第二张图叫错误示范

网友:
查cpu供电的开启……

网友:
等等......你这个图应该是用镜像把左右翻转了吧

网友:
不建议这样修

网友C(2022-04-09):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 还值当修不现在

同上 我也想问这板子还值得修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上 我也想问这板子还值得修玛

是啊 一个板子都卖废品了。不值得修了

网友D(2023-02-20):
这样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