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360M Mortor 触发 S3没有3.3高电平

楼主(2022-03-10):
V星b360M Mortor 触发 S3没有3.3高电平,是否与晶振32.768KHz频率不正常有关?

网友A:
有关。32.768KHz是英特尔主板触发的必要条件之一

网友B:
有关但不是必然是32.768的问题,主要查南桥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关。32.768KHz是英特尔主板触发的必要条件之一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关但不是必然是32.768的问题,主要查南桥条件

南桥查过,供电正常,IO RSMRST# 3.3v   PWRBIN#3.3→0→3.3有,唯独没有S3# 3.3出现

网友B:
如果时钟正常就只好换桥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时钟正常就只好换桥喽

时钟正常的话,在诊断卡上显示的是点点一闪一闪的?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C:
看是不是后级拉低

网友:
还没有修好,目前打算更换32.768khz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是不是后级拉低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