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B250m-kYLIN网

楼主(2022-03-10):
求助 华硕B250m-k YLIN 网上通病说 换了 472和822 排阻能好。更换之后 还是一样。bios 也刷了。刷完bios 第一次亮机不报usb15秒关机。472排阻7脚 电压偏低  老哥们给点意见。 勿喷。小小白。

网友A:
拉个3.3过去 有可能哪里漏电或者南桥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拉个3.3过去 有可能哪里漏电或者南桥有问题

拉了 直接拉低 拉线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拉了 直接拉低 拉线端

找个电流大的3.3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