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求助了。之前发过求助,thi

楼主(2022-03-10):
又来求助了。之前发过求助,thinkpad x260有的时候会开不开机,凑合能用。直到昨晚…正用着突然掉电,症状越来越明显了
昨晚拆开后发现按住cpu的位置可以开机,怀疑是cpu虚焊。今早用吹风机吹了吹,可以开机,用一会又掉电了。

由于本人在国外的农村,疫情原因回不了国,这块更是没有维修的地方。本人也不是干维修的,只能硬着头皮试一试,手上有电烙铁,万用表

今天研究一小天。现在的现象就是开机掉电。发现内存供电和桥供电(不确定,看线路是通往CPU的)没有,按下开机键后一点供电都没有,其他的供电都有电压。按下开机键,CPU背部的小电容有1v电压比较正常。

如图1所示,红色的两个供电没有,怀疑黄色框里面的芯片有问题,因为这个芯片的输入有20v电压,挨着芯片的左侧的供电就没有电压。蓝色的框里面有20v电压,这个应该是内存供电。

查了黄色那个芯片的图纸,没什么头绪,请大家参谋参谋。如图2是黄色框里的芯片图纸,里面的PL410是有20v电压的。这个芯片如何判断好坏呢,是否是芯片周围的电容电阻不正常引起的呢?希望各位帮帮忙

网友:
加焊了黄框PU405,内存那里供电有了,1.2v,黄框这里依旧没有,之前还有0.3-0.6v的电压跳动,现在几乎没有了,怀疑黄框里面的芯片坏掉了,电源灯一直亮,风扇转一下停止,屏幕黑的,内存条拆下来无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