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服了,今天又来一个不认硬盘的

楼主(2022-03-10):
联想u41,论坛搜不到任图纸和维修记录
无语了 ,电压正常  4个电容打阻正常
没思路了

网友A:
这个是处理器坏了,我修到过,短接边上的电感可以识别硬盘继续用,但是电流很大

网友A:
你看下是不是I7-五代的U

网友:
CPU  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是不是I7-五代的U

是i5 5代  型号是u41-70

网友:
那就没错了,5代u都这个毛病

网友B:
单独用可调电源给硬盘供电,原硬盘接口用数据线延长,如果排除了供电还是不行,要不是硬盘故障就是桥故障了。单芯片就是CPU问题了,笔记本换U最好找专业设备的,不容易变形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独用可调电源给硬盘供电,原硬盘接口用数据线延长,如果排除了供电还是不行,要不是硬盘故障就是桥故障了。单芯片就是CPU问题了,笔记本换U最好找专业设备的,不容易变形板子

5v.我测了正常 4个信号阻值正常,话说这种硬盘没有什么时钟复位这些吗?

网友:
换主板吧 CPU坏了

网友C:
看下有没其它的sata接口,如预留的光驱接口等,飞线到其它接口试试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下有没其它的sata接口,如预留的光驱接口等,飞线到其它接口试试看

这个就一个接口 没有光驱

网友:
用USB改,正常使用也可以没那么快,也能用

网友:
cpu问题,装在光驱位继续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一个接口 没有光驱

芯片的sata口,绝对不止一个你没资料可能不太好找

网友:
CPU问题 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处理器坏了,我修到过,短接边上的电感可以识别硬盘继续用,但是电流很大

四个电容下边这个黑色的是什么鬼,其他主板上都没有

网友:
可以飞线相同信号改电路用

网友:
轻薄本,没原理图,不好搞

网友:
谢谢大家,修好了
直接查板号,图纸点位一大堆 迅维我爱死你了

有点位直接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