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250一体机,进系统花屏,插拔外接HDMI显示器,就恢复正常。

楼主(2022-03-10):
联想s4250一体机,CPU G3940t 4G
1T 集成显卡,进系统花屏,插拔HDMI线外接显示器,就恢复正常。
系统重装没用,驱动更新换版本没用,内存,CPU都替换过,问题依旧,个人怀疑主板有点问题,但又不知道如何下手,就外接输出插一下就好了,重启后也没问题。但是关机后再开机有时又会花屏。
正常的时候,一直用也没事,就是怕关机再开机,哪位大哥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指点一下吧,谢谢指点。

网友:
这是一体机,有外接输出口,一体机屏与外接都花吗

网友:
花屏时候这样

网友:
插上HDMI线后,就好了

网友A:
还是显卡有问题,内屏和外接信号通道不一样

网友:
这机器是集成显卡,不是说是CPU集成的显卡吗?我换了CPU还是老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显卡有问题,内屏和外接信号通道不一样

内屏花的时候,插一下HDMI线,内屏显示就正常了

网友:
排除法,首先测试显卡,在测排线随后就是屏幕。

网友:
为啥你不怀疑是接口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不好整 无从下手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吧。。。。

网友:
我有解决办法,给他外挂一个HDMI假负载。不知道有没这种东西

网友:
有个接口芯片。苹果有,这个不知道板子啥样不好说

网友:
屏幕的问题,通病了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

网友:
把显卡版本降到26版

网友:
刷个显示的那个bios看看,不是桥的那个哦。

网友:
换屏试试啊

网友:
这首先要排除是否屏问题,然后再查主板显卡和信号通道,屏不稳定的可能性大。

网友:
头一次碰这种问题,期待结果!

网友(2022-05-06):
有解决问题吗,我遇到同样的问题了,ACER的一体机,和你描述的问题一样

网友:
我刚遇到一台,有解决的吗,我打算换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