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iGame 780 gtx 770 无 供电

楼主(2022-03-10):
先是主供电短路,经测,一路上管4926n击穿,换了4926n上管,烧了,再换,查ncp5901b损坏,换之,不短路了,上机,无主供电,gpu,显存供电都没有,测GPU电源管理ncp4206,vcc,5v正常,vcc3-3.27v正常,en脚2.25v不正常,偏高,测显存电源管理up1605q,vcc-5v正常,en无,跑线,到一个门电路,门电路一段接地,一段有12v,到这僵住了,怀疑供电条件不足,从哪里查起?有兄弟给个建议么?

网友:
这是门电路,三极管图片

网友:
高手显卡V星

网友A:
EN脚2点多V是正常的 换4206

网友:
引用 网友A:
EN脚2点多V是正常的 换4206

显存供电,是在核心供电出来之后么?

网友A:
先核心 在显存 然后出1.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核心 在显存 然后出1.0V

好的,谢谢,我试试,有的显卡要先查1.8v,这个我没找到1.8v的电压

网友:
今天才知道,1.8v是一千系列后的才有

网友B:
请问现在修好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现在修好了嘛

这几天就等配件呢,我没这又疫情了,快递变慢递,现在还没到呢,估计我的配件还在天上呢!!!

网友C:
这卡电路应该不复杂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卡电路应该不复杂呀

别提了,今天GPU供电管理芯片到了,换上了,反复烧上管,后来我才弄明白,这个上管和后面那个小芯片要一起换,NCP5901,

网友:
总算是亮了,不是凉了这个上管更换,必须连带背面的ncp5901,小八脚一起换,上管穿,小八脚也是玩完,直接换上管就是没供电,买配件买的少,以往经验都是,缺一个买两个,备用一个,买多了也没用,下一次不知道猴年马月能用到,一清理,发现很多新配件都过时了没用上,这次是买少了,最后没办法,拆下面的管子用用吧,这个显卡是,只有修出这一路供电,他就能亮机,GPU供电0.88v,正常,显存供电1.6v正常屏幕提示意思是,没插外接供电线,这就算是好了,再买几个管子换上就OK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bios开关要调到普通档,有一遍我换好管子,我怀疑bios问题,直接按钮到Turbo模式,这个卡双bios,有个超频按钮,开机就烧管,连带我的外接PCIe板线路都烧了,吓得我以为核心要挂了

网友:
好了,今天所有配件到齐,都换上了,开机,一次点亮,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都是高手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提了,今天GPU供电管理芯片到了,换上了,反复烧上管,后来我才弄明白,这个上管和后面那个小芯片要一 ...

烧管本来就这样,连现PWM芯片和辅助芯 还有场管肯定要一起换掉呀

网友(2022-04-09):
谢谢大神。不出显存供电,核心电压有0.43v 怎么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