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一台g33579本电池不充

楼主(2022-03-10):
最近修一台g3 3579本电池不充电怪毛病,
最开始风扇长转,刷bios解决,但电池不充电,正好手上有块新的电池,装上也是不充电,充电芯片95522h,本来打算换芯片试试,无意间发现在关机和进系统状态下都不充电,在bios里可以充电,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官网下载更新BIOS程序就好了

网友:
论坛有的  必须根据充电芯片型号刷写BIOS  你这个是BIOS跟充电芯片不匹配  找一个支持95522的BIOS程序  刷了就能好

网友:
下载BIOS程序试下

网友:
bios官网工厂都刷试了 也都是对应95522h的程序 现在直接一点补充了 订了充电芯片换上试试

网友(2022-04-12):
楼主怎么好的,我也同样有一台

网友:
楼主换芯片好了吗?期待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