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0-80开机不显

楼主(2022-03-10):
下午送来一台联想n40-80,板号la-b091p。现象是能触发不显示,打发走客户后看了看电流0.65,感觉是在U和显卡左右徘徊了,迅速拆开后测各电感对地值正常,然后到论坛里找思路,发现都差不多是0.65不动了,都是要刷BIOS,于是下了一个BIOS刷上去,没反应。再刷,还是没反应,再再刷,还是没反应。卧槽,是不是哪里搞错了?又重新整理思绪按时序来,还是到了BIOS这里,最后刷了一个BIOS终于亮机了,没什么技术含量,大佬们别笑。 但是有两个问题要问问大家,第一是这个机器0.65居然就亮机了,平常的机器都要到1.1才会亮,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单U的原因。第二就是最奇幻的地方了,这个板的电感两端的电压都不同,不是某一个,是所有电感的前端和后端电压都不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

网友A:
开始刷的BIOS不能亮 后来刷的可以亮了 什么原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始刷的BIOS不能亮 后来刷的可以亮了 什么原因啊?

不知道啊。。反正就是疯狂刷,我看论坛里的兄弟也是疯狂刷的

网友B:
那要尝试多少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要尝试多少次啊

3-5次肯定是要的。刷一次试一次呗

网友C:
看来论坛里的资料包还是很有水分啊,电压不同是不是你的电源电压偏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论坛里的资料包还是很有水分啊,电压不同是不是你的电源电压偏低了?

哈哈,可能吧,反正都是说亮机快的,然而我是刷了6-7遍才OK。  电源我调的20V,不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