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神舟Phoenix BIOS高级设置解锁

楼主(2022-03-11):
哪位大大知道如何解锁神舟Phoenix BIOS高级设置啊?拜谢!
想设置个ahci模式都没办法,U40SI的板子。

网友:
bios 里面有“高级设置”菜单,进去只有警告信息,和一个开启开关,但不管你是开启还是关闭“高级设置”,都没有新的设置选项出现,

网友:
bios 1.11版本也刷新到了最新的1.16  ,但还是打不开“高级设置”

网友A:
这是精英旗下的志合代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精英旗下的志合代工的

找不到志合BIOS,有的话应该没有限制吧,没蓝天大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志合BIOS,有的话应该没有限制吧,没蓝天大气

精英ODM的产品都不公布BIOS

网友(2022-04-11):
产品都不公布BIOS,自己备份,修改。

网友(2022-08-24):
引用 网友A:
精英ODM的产品都不公布BIOS

具体是神舟哪款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