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修笔记本电脑买什么规格的示波器?

楼主(2022-03-11):
例如测各路供电3V、5V、CPU供电等的波形,查滤波电容,各种开机信号,要买什么规格的示波器好呢?最近发现没有示波器有些问题好难定位。买个100MHZ带宽,1GS/s的够用吗?

网友:
国产100便宜够用

网友:
预算够就买新的,不然就二手、100M够了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100m带宽1g以上采样的数字示波器基本满足日常修板一些常规信号和供电测量

网友A:
够用了! 我的四千多买的直接二手一千多便宜卖掉了! 等你做了 六七年以上 会觉得什么示波不波的没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够用了! 我的四千多买的直接二手一千多便宜卖掉了! 等你做了 六七年以上 会觉得什么示波不波的没啥用!

未试波器信号跳变,BIOS有没有在读取,掉电,供电波形是不是稳定这些不好判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够用了! 我的四千多买的直接二手一千多便宜卖掉了! 等你做了 六七年以上 会觉得什么示波不波的没啥用!

经常有滤波电容不良导致有供电但不开机的啊,示波器看波形好判断一点吧?

网友:
修电脑大部分用的都是100m 1g/s的数字示波器,常用品牌,普源,泰克,是德等,使用频率一般的话,买个普源就行,频率高,建议泰克或者是德

网友:
100兆日常够用了

网友:
数字的,100M以上

网友:
100MHZ的够用了,国产优利德价格适中,性能也不差,我在使用优利德UTD2102CEX,就是100MHZ  1GS/s的

网友:
修了很多年了 表示没用过这玩意

网友:
楼主你好 我看到你17年发过一个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14765-1-1.html

网友:
帖子里面有这个2680电源芯片的原理图 我现在需要这图 请问可以找你要一下吗

网友:
打错了 是2680GW芯片

网友:
100MHZ带宽,1GS/s的够用..............

网友(2022-05-09):
搞个荧光屏的二手的岩崎才400多,也带数字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