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3.3短路

楼主(2022-03-11):
请你各位大佬,rx560核心有3.3v供电吗?3.3要到哪些地方呢?
测金手指3.3对地10,没完全短, 没有点位 只能先把3v去到的bios和0.9v芯片拆了 还是短
谁有图纸和点位 私聊 红包买

网友A:
到所有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到所有电源管理芯片

好的 现在就pwm没有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 现在就pwm没有拆了

别拆了!!核心坏了!!3.3V也是到核心内部的!用热风枪加热一下核心就会发现10欧阻值立马变小!!

网友:
1V电压烧鸡大法,热成像伺候,精准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