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外国人my surface pro7 no touch

楼主(2022-03-11):
你好我是外国人

更换surface pro 7 lcd后,触摸不灵了

intel(r) precise touch device 精准触控设备有感叹号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  对某个国家的人 有天然的恶意

网友:
排线没哟接触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  对某个国家的人 有天然的恶意

你被洗脑了

网友:
触摸排线断了

网友(2022-05-29):
pro7的触摸小板检查一下

网友B:
贴在屏幕上的触摸小板坏了,换了就好,碰到两三台都这样,拆出来装回去触摸小板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在屏幕上的触摸小板坏了,换了就好,碰到两三台都这样,拆出来装回去触摸小板就坏了

4代的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