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70 PRO4无VOOT电压

楼主(2022-03-11):
华擎Z370 PRO4,触发上电, 除了CPU电压(连Vboot电压都没)没有,其它电压电压都有。
电源管理芯片是ISL95856,,跟ISL95858一样,
参考了技嘉B150 ISL95858的图纸,测得
VCC 24脚 5.06V,VDDP 32脚 11.8V,8脚VR_ENABLE有1.06V,11脚 VR_READY有3.3输出,但是无VOOT电压
无时钟,无复位
bios刷了官方原版

网友:
有Vboot引脚吗

网友A:
这个板不出cpu电压一般是断线或者芯片不良引起的

网友:
8脚1.06v电压是不是低了呢?

网友:
刷BIOS解决了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不出cpu电压一般是断线或者芯片不良引起的

ISL95856查了一下好贵
你说的断线是什么地方断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不出cpu电压一般是断线或者芯片不良引起的

ISL95856跟ISL95858通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SL95856跟ISL95858通用吗?

华擎主板的时序和其他牌子不一样,这个板无复位无时钟,voot vboot都是根桥相关的。这个板只要没有cpu供电没有复位基本可以判定桥坏了。原因很简单,华擎的这个板子bios不限制超频,特别能超。很多都是超频太狠把桥挂了。

网友A:
这个板子我原来弄过几块,基本超频把桥干掉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擎主板的时序和其他牌子不一样,这个板无复位无时钟,voot vboot都是根桥相关的。这个板只要没有cpu供 ...

感谢,感谢。我放弃这个板子

网友:
现在8代桥不便宜

网友:
有好多住默认也不发出vboot,插上假负载会出现vboot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我原来弄过几块,基本超频把桥干掉是通病了。

今天有点空闲,又测试了一下
VCCPP 2.5V;内存1.2V ;VCCIO 1.05V,VCCSA 0.95V都正常,电源管理芯片ISL95856 5V 12V 供电正常,EN脚有1.06V开启信号,
电源管理芯片 11脚 VR_READY有3V的电压。点位图上看,VR_READY没有进桥,也没有进IO

IO 82脚发出O_PWROKOC 进桥为PCH_PWROK,现在电压为0.02V

上了真U,无CPU供电产生,无时钟

我的问题
1.Z370到底有没有Vboot电压,听得是网校课关于V星MS 7996的时序,饼哥当时讲课时说待检验;前几天又听了网课,关于MS 7B48(Z370)说工程师说没有VBOOT
2.VR_READY没有进桥,也没有进IO,它是怎么转换为SYS_PWROK。应该是没有sys_pwrok没有,导致没有时钟的

网友(2022-05-14):
EN脚1.06V不对吧,12V 分压来正常应该是3V,是开启电压不够

网友:
看 了个寂寞

网友(2022-08-07):
我手上也有个华擎Z370,同样的故障。没有CPU电压没有时钟没有复位。
CPU供电芯片好贵,暂时只能放一放了。

网友:
今天修到一块GA-H110M-S2主板,故障:开机跑00不显示没有图像,测全板供电没有CPU供电。查CPU供电蕊片DAU1 ISL95858HRZ测得:
24脚VDD供电:3.75V(正常5V)
32脚VDDP供电:12V
44脚VIN 供电:12V
8脚VR_ENABLE 开启:2.89V

11脚VR_RDY伺服报警:3.17V
4脚VRHOT#过热保护:1.02V
7脚SDA=H_CPU_SVIDDAT串行数据:0.99V
5脚SCLK=H_CPU_SVIDCLK串行时钟:0.99V
6脚ALERT#=VR_SVID_ALERT#串行通道:0.99V
10脚 PROG:0V

43脚I2DATA   I2C总线数据:3.3V
42脚I2CLK      I2C总线时钟:3.3V

分析24脚VDD供电3.75V是不对的,正常应为5V。看图纸它是由DAQ5场效应管或DAR7提供,DAR7厂家预留没放料。。。为了以后不在坏,直接放弃DAQ5场管改为用0欧电阻短接DAR7。 插电触发24脚有5V供电了,“嘀”的一声跑码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网友:
en有1v是正常的,跑线吧,看看vr gd去了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