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TX 1050 Ti飙风 4GV1 显卡不显示故障

楼主(2022-03-11):
   接到到一V星GTX 1050 Ti飙风 4GV1显卡,客户说不显示,为防止二次伤害,不上电,先拆开风扇测量供电部分看有没有短路,当测到标识为L19L12的电感时发现阻值只有几欧,这个是显存供电,认为是显存颗粒损坏,从标号M1开始依次拆下显存颗粒并打阻,当拆到标号为M3的显存颗粒时,打阻发现阻值回升了,为56欧,正常冷机状态下应为一百多欧,怀凝刚才加热板子了M4显存受热了阻值变小了,吹冷了再测,果然回到112欧。应该是好的,那么刚才拆下来的三颗是不是全坏了呢?不知道。。又依次焊回M1,M2,测阻,的确都坏了,找来三颗同型号的显存补上,打阻。。。一百多欧,正常。。欣喜若狂以为好了,装好上机上电。。。。一个大大的失望,还是不显示,难道 又烧了?拆下又重新打阻,很欣慰,阻值正常,别的电感阻值也正常,难道核心坏了????要是这个坏了成本就高了,客户修不修都是个问题。心想暂且放下先上电量电压先,经测电压都有了,核心也有温度,不是很热,应该没坏,是不是外围电路或元件不良呢???由于没图纸只能盲人摸象,把板上的三极管MOS管都测了个遍,发现Q23,丝印为6CKB2的三极管击穿,不知道是三极管还是MOS管,找板上发现Q4和它一样,拆下来测量发现是N沟MOS管,手上没有同类MOS管,找个2N7002代替,焊好,装机上电,还是失望,不显。所有三极管MOS管都测了,而且都是好的。问题在哪呢?没头绪了,发蒙中无竟间把目光盯在了U3和U504这两个5脚芯片上,难道是它们两个出了鬼么?放大镜下这两个型号一样,丝印代码是J:2,经查资料得知型号是TC7SZ08FE,是个双控或门电路芯片。1脚,2脚分别为B,A输入,4脚输出,5和3脚分别为VCC和GND.当B和A都为高时,4脚才有高电平输出,根据这个原理上机开测发现U504的1,2脚满足件时4脚有输出,而U3没有。怀凝U3不良,手上也没有,经查资料得知74LVC1G08GW,丝印代码是VE.脚位和用法和它一样,料板上大把,拆一个换上,上电试机,终于。。。。。。奥利给啦。。。。完美亮机,随后顺便打了一个小时吃鸡,稳定运行。交货收钱。

网友A:
由于没图纸只能盲人摸象,把板上的三极管MOS管都测了个遍, 太不容易了,你这个故障从一开始维修方法就是错的,能修好真心不容易;另外Q23确实是N沟道MOS管,U3是个与门,输出给 PEXVDD的enable信号,你这个卡如果不是挖矿的(没人用1050挖矿的),按说有一路故障客户就用不了了,怎么会有3个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由于没图纸只能盲人摸象,把板上的三极管MOS管都测了个遍, 太不容易了,你这个故障从一开始维修方法就是错 ...

不知道了,修好就行,管它矿不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了,修好就行,管它矿不矿的。

有可能,某个原因同时出问题吧

网友:
我有个1065  加焊GPU  不显了  哈哈  只能叫他换卡了

网友:
牛叉 》》》》》》》》》》》》》》学些了

网友C:
管他挖不挖矿,能挣钱就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管他挖不挖矿,能挣钱就修

修显卡不是我的内行,修的不多,但也修了不少,也没修报废过。有时候可能走些弯路,但总能修好

网友:
没图纸修好,不容易,学习了!

网友:
这个显卡坏的厉害

网友:
显卡做工还可以

网友:
好详细,谢谢无私分享

网友:
来学习的,厉害厉害,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没图纸只能盲人摸象,把板上的三极管MOS管都测了个遍, 太不容易了,你这个故障从一开始维修方法就是错的,能修好真心不容易;另外Q23确实是N沟道MOS管,U3是个与门,输出给 PEXVDD的enable信号,你这个卡如果不是挖矿的(没人用1050挖矿的),按说有一路故障客户就用不了了,怎么会有3个故障?

是开始把问题修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