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00165 设备无法开机硬盘发热

楼主(2022-03-11):
给大家再分享一个案列吧  故障1466无法开机  无法进入系统   屏幕背光可以亮无显示 ,用手触摸硬盘得话发热异常,首先呢屏幕背光可以亮得话 基本可以肯定所有开机电压至屏幕背光升压这一块是没有问题得,所以就判断设备是可以开机得状态  测量硬盘供电2.5V正常  硬盘应该是没有坏得 但是还是换了块硬盘  更换后故障依旧, 设备整机并无明显进液  没办法  只能仔细观看  用显微镜看到R1380和R1500电阻轻微腐蚀痕迹 ,查询原理信号应该是CPU通硬盘信号得  阻值3.01K  清洗完测量阻值无穷大  故把两颗都换了  设备正常开机进系统  (因为没有相关得料板啊,最后从7P手机得料板上找得两个补上,只是没想到这个3.01K电阻再手机上也是CPU通硬盘得,有点意思哈

网友:
不错的经验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