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疑难杂症每隔30分钟关机,求大神帮忙!!!

楼主(2022-03-11):
我的电脑主板是华硕的B85主板PRO GAMER,最近不知道怎么了,现在开机每隔30分钟肯定准时自动关机断电,不管操不操作都直接关机,没有任何提示那种的,硬件方面都试过了没问题,系统设置也没问题,网卡什么USB都正常使用,目前有以下这么几个症状:
1. bios里面的ME显示(无) ,而且自己从华硕的官网下载ME电脑安装不了,bios也升级换过好几个版本了。
2. 进入安全模式里面就不关机
3.进入安全模式坚持30分钟以上,然后在重启机器也不关机了,只要一整天不手动关机能玩一整天。
win8和win10的系统都试过了,杀毒软件都全盘试过了也没查出来木马病毒什么的,我上个月还没出现过这种症状,这一阵就这样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bios我扣过电池也重置过还这样,有没有大神知道解决办法的??帮我解决一下吧,在此感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把bios拆下来用编程器涮官方的bios看看

网友B:
编程器刷一下工厂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bios拆下来用编程器涮官方的bios看看

好的,我去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程器刷一下工厂bios试试

好的,我去试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刷BIOS有用吗?好像看到你另外一个帖子说刷BIOS没用,处理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