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ASUS x550JX 2.0原厂 BIOS 改ME BIOS 通病

楼主(2022-03-11):
ASUS x550JX 2.0原厂 BIOS 改ME BIOS 通病
ASUS x550JX 2.0原厂 BIOS 改ME BIOS 通病
ASUS x550JX 2.0原厂 BIOS
改ME
通病

网友:

x550JX 2.0原厂.BIN

网友:
开机0.8那种通病??????????????

网友:
开机0.8那种通病

网友:
刷了之后亮机大概20秒

网友:
我的刷了  不认网卡和声音  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别的区别

网友(2022-08-13):
可以用, 开机快

网友:
我的不显示刷了你的开机能显了,也慢,我重新用你的合成了个ME就显示快了

网友:
最好用官方的bios

网友(2023-03-04):
这台机我修到最多的就是CPU坏

网友:
刷上可以亮机,亮机慢

网友(2023-04-03):
下载试试,刷了N个都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CPU或者桥坏了

网友:
刷了还是18秒开机

网友(2023-11-23):
刷了  亮机有点慢呀

网友(2024-07-03):
大家都说慢那就一定慢了,算了,再找找其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