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7缺两个内存的主板升级16GB内存实录直播,看问题我们怎么解决?

楼主(2022-03-11):
今天我们收到一台Surface Pro7/i3处理器版的机器,原机配置128GB的东芝BG40硬盘,4GB/DDR4内存;也不知道这人当时怎么想的?花5~6千卖这么一台配件PRO7,4GB内存,真的对得起 Surface Pro7的这个7代的称谓吗?
这种配置的机器,我估计国外根本不会用人买,多半是中国市场专供版,专收面子税用的。

现在客户寄过来,要求升级内存到16GB,硬盘512GB;

看来这位哥真是开悟了,知道内存和硬盘不够用了,也知道升级了,并且厉害的时居然能找到“修士一族”的大神。

拆开机器一看傻眼了,第一次见如此神做工的主板:

看到没有?原机主板上只装了两颗内存,有两个位置空空如也,满是小钉钉啊!

难道被拆过?

我确认的告诉你,没有,绝对没有!

原厂工业焊盘,没有动过的痕迹。

下一步怎么办?敢动吗?接下来根据进程,我们时实更新!
更欢迎大家一起加入讨论!
-------------------------------------------------------------

2022年3月11日下午

网友:
在线等进程

网友:
我们先进行内存升级的分析:
1、内存型号:H9HCNNNBKMALHRNEE,这是BGA200的LPDDR4/2666的海力士内存芯片,单颗容量为2GB,主板上现在装两颗系统内存是4GB。
2、如果我们要升16GB,第一种方案是:必须要用考虑在两个空焊盘上也装上颗粒,并且单颗得用4GB的,4GB x 4 = 16GB;第二种方案是采用单颗8GB的颗粒,8GB x 2 = 16GB;
3、主板原生设计的思路应该是4颗,系统识别为两组内存,自动组成双通道,实践中我们遇到的8GB和16GB内存版的主板就是安装4颗内存,由此看,这个4GB的I3低配PRO7,简值是低得无底线了,连多年前就在一直推行双通道内存都省了,微软的硬件工程师怎么想的呢?为什么不装4颗1GB的颗粒,也让代配版享受个双通道的快感?
4、最终我和另一位大神讨论,采用第一种方案:4GB X 4=16GB的升级方案,原因2,首先图纸中没有32Gb(单颗8GB)的内存型号,并且单颗8GB的内存不好采货,其次是既然是为用户升级,咱们是给个双通道,让客户不仅能让体验变大的快乐,更要有双通道的高潮。
5、通过详细检查,发现两个空焊盘位周边没有少装电阻和电容,这还算有点良心,不像Pro5和6的双硬盘位,连第二个焊盘位元器件都不装,升级16GB内存电路只能参考I5版的图纸+本大师的经经验来解决问题了。

网友:
坐等更新 不知道有没有干货

网友A:
装两个内存颗粒而已,故作神秘,故弄玄虚,弄的比给造航天飞机还神秘,有必要吗?

网友:
坐等更新,不知道有没有干货

网友:
关注直播贴  卷起来

网友:
内存颗准备好了,三星的4GB单颗,在淘宝草田居数码店买的。在机制锡球上再刮了点锡上去,中和一下高温无铅锡,便于焊接,如果接机制球上板焊,对焊技术有考验,火候的撑握不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两个内存颗粒而已,故作神秘,故弄玄虚,弄的比给造航天飞机还神秘,有必要吗?

你来给大家也分享一个?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网友:
机制球的颗粒,一般都要再处理一次才好焊接,新手伙伴要注意,一般工厂出来的颗粒上自带的机制锡球都是高温无铅锡,不中和处理一下,风枪吹得你发狂,温度过高吹久了,也怕把周边的元件伤了!
有些伙伴是刮掉重植锡球,这个太麻烦了,我的办法是用阿毛植锡板4颗一起上,再刮一道锡将,380度吹颗粒,让其充分熔化中和,中和后就好用了!380度温度有点高,当然你可通距离远近和风速来调节,全靠经验和个人手感了!

网友:
清理内存位的焊盘

网友:
静静的等着你后面的教程

网友:
内存取了,卡logo,电流可以跑到1A,给大家一个经验

网友:
新内存安装好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B:
接下来,改电阻哈

网友:
现在装2颗内存成功

网友:
装2颗应该是8g,现在显示4g

网友:
马上再安装2颗,哈哈

网友:
再安装好2个颗粒

网友C:
四颗装上了,不知道还能不能点亮,反正装两颗的时候是点亮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颗装上了,不知道还能不能点亮,反正装两颗的时候是点亮了的!

吃完饭就继续

网友:
刚刚吃了外卖,继续点机,但是还是4g,需要刷bios了

网友:
内存信息还是海力士

网友:
开始干bios了

网友:
Sur face Pro7的机器,改内存是必须要合成BIOS的,看样子内存信息是写进BIOS程序,
我们已经把原来的2颗组成的4GB海力士内存改了三星的4颗组成的16GB内存,但进入系统还是显示4GB内存,并且内存的信息也没有变,仍然是海力士的。

网友:
分享超过10次,我就会把4GB改16GB的成功的BIOS文件分享出来哦,大家回复起走!!

网友D:
其实就是用16m内存的bios合成 就可以了,用原机me。这么简单得问题,就不要卖关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就是用16m内存的bios合成 就可以了,用原机me。这么简单得问题,就不要卖关子了

哈哈,卷。。。。。。。。

网友:
在等你更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接下来,改电阻哈

那张电阻配置表可以详细讲讲不

网友:
坐等大师傅更新

网友:
最新进展,2/4两颗内存的在工作中,通过刷BIOS,识别8GB内存,
1/3两颗内粒没有工作,因为原始状是这两个位置没有装内存。
可以有电路上厂商没有配齐,或者需要改动一下;

正在研究中,如果把 1/3内存也激活,实现16GB的内存。

研究通了后续发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那张电阻配置表可以详细讲讲不

这个电阻图很简单啊,就是按内存配置表改R3408的阻值,
你使用什么样的内存,就把R3408电阻成什么阻的,直接吹下来换掉!

比如我用的是三星,对应的R3408电阻的阴值是121欧,咱们把原来(海力士)对应的510欧的电阻换成121欧阻值的电阻装到R3408的位置。

网友C:
单装1/3位置,两颗内存颗粒上去,不能正常开机,LOGO卡住,USB不上电;说明内存没有启动工作;
这还得想法,
有大神,也希望支援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装1/3位置,两颗内存颗粒上去,不能正常开机,LOGO卡住,USB不上电;说明内存没有启动工作;
这还得想法,
有大神,也希望支援一下!
谢谢!!!

继续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阻图很简单啊,就是按内存配置表改R3408的阻值,
你使用什么样的内存,就把R3408电阻成什么阻的,直接吹下来换掉!

比如我用的是三星,对应的R3408电阻的阴值是121欧,咱们把原来(海力士)对应的510欧的电阻换成121欧阻值的电阻装到R3408的位置。

谢谢指教,可是还是不明白每排英文的意思

网友C:
这台PRO7 4GB升级16GB,目前还没有完全搞定,
现识别是8GB内存,并没有识别出16GB内存;
估计,1/3内存的还没有参与工作;
经测量,电路是通的,与CPU的信号点也是通的;
估计是BIOS特意屏蔽了1/3内存;

现在研究BIOS文件,看怎么改成功!

后续有进展将会继续更新!

欢迎持续关本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就是用16m内存的bios合成 就可以了,用原机me。这么简单得问题,就不要卖关子了

从你这句话里可以推断出,你只是在想当然!
并且你没有动手升级过PRO7的机器;
这个机器的BIOS并不你说的那合并就完事了!

错误引导别人,也是一种罪过!

网友:
原厂工业焊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台PRO7 4GB升级16GB,目前还没有完全搞定,
现识别是8GB内存,并没有识别出16GB内存;
估计,1/3内存的 ...

电路图,PAGE 25, 有个叫MEM_CONFIG的信号,你改一下试试。

LOW: A,B,C,D CHANNEL ENABLE
HIGH: A,C CHANNEL ENABLE

A、C通道对应的是U1601和U1701这两颗内存颗粒是吗?

看了下CPU控制端,A、C通道好像组成了Interleaving。所以速度肯定会比单通道强的。
我没有这个主板,也没有相关升级内存容量的经历,你可以参考一下试试,希望成功给大家反馈反馈。
另,这个板升级内存需要更改BIOS的SPD信息吗?只通过更改图纸中TBL3400配置表不行吗?
更改BIOS中SPD信息后,BIOS Init的HASH不对了还能启动?或者SPD信息不在这个区域?
我用UEFItool打开下载的别的这款机器BIOS有这些提示,所以想一并问问。我在BIOS中粗看了下没找到SPD信息,跟ASUS、LENOVO的存放位置不一样吗?

网友:
补充下UEFItool截图

网友:
插个眼等后续

网友:
看来还在研究中啊

网友:
要是有16G版本的板子就相对容易一些了

网友:
坐等更新,
大神 上面了!

网友:
新手学习好文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路图,PAGE 25, 有个叫MEM_CONFIG的信号,你改一下试试。

LOW: A,B,C,D CHANNEL ENABLE
HIGH: A,C CHANNEL ENABLE

A、C通道对应的是U1601和U1701这两颗内存颗粒是吗?

看了下CPU控制端,A、C通道好像组成了Interleaving。所以速度肯定会比单通道强的。
我没有这个主板,也没有相关升级内存容量的经历,你可以参考一下试试,希望成功给大家反馈反馈。
另,这个板升级内存需要更改BIOS的SPD信息吗?只通过更改图纸中TBL3400配置表不行吗?
更改BIOS中SPD信息后,BIOS Init的HASH不对了还能启动?或者SPD信息不在这个区域?
我用UEFItool打开下载的别的这款机器BIOS有这些提示,所以想一并问问。我在BIOS中粗看了下没找到SPD信息,跟ASUS、LENOVO的存放位置不一样吗?

mem-config这个信号电阻我改过,不行,最后安装了2个4g=8g给顾客完事。

网友:
牛×,学习学习,surface一看见就不爱搞

网友:
年前改个PRO7 8G改16G,配置表是表象,BIOS才是是关键,哈哈

网友:
关注直播贴  大神就是大神冒着不亮的分险

网友:
大神、大神,膜拜~~

网友:
搬个板凳看热闹

网友:
微软的BIOS都是加密过的,任何一般打开查看的BIOS内容的工具都看不了里面的类容,包括winhex。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改不来BIOS。这个还是需要方法的。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

网友(2022-05-21):
改成功的bios在哪里?

网友:
装好16g内存需要改识别电阻才能进系统吗 我换了两套都是卡logo 求指点

网友:
这个需要改写BIOS才行,加我的V

网友:
有没有大神试过改单颗8G的?

网友(2023-12-29):
这个确实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