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95g

楼主(2022-03-11):
华硕FX95G版号FX505GT进水5V 跳变是不是南桥有问题呢

网友:
开启脚或前级供电会来回跳变嘛?

网友(2022-05-19):
我今天接了一台也是35V跳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

网友:
看看进水位置,。后极短路把

网友(2022-07-20):
有没有那位修好了电压跳变的高手

网友:
机器还 在手中

网友:
U9400芯片,拆掉试试。。。。。。

网友(2022-09-07):
断开PM_RSMRST#不跳变了,不过换了南桥也一样。通病U9400供电电容没短路。

网友:
解决了吗,FX505GT 3-5V跳变的,手上也遇到一个

网友(2022-12-04):
今天遇到一个,求指教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  无语了·  待机0.3-0.4跳  3 5 V也在不停的跳  有解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