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10风扇狂转掉电改集成显卡维修

楼主(2022-03-11):
联想Z410,版号NM-A181 1.0客户拿机器过来的时候风扇狂转十几秒关机,拆开打了各大电感阻值正常,电压也都对,准备拆主板的时候重新开了下机又可以正常开机了,有点懵逼,以为好了把机器装好,结果再次开机又不对了。只好让客户留下机器检查,拆下主板裸板上电后故障又变了,风扇不狂转了,但是一开机到LOGO处就掉电,刷了BIOS也没用,查了温控也没问题,测量到公共点发现有一颗电阻阻值变大,以为换了就好了,结果故障依旧,按正常情况来说一般风扇狂转要不和温控就和显卡关系比较大,但是阻值供电都正常,最后想着加焊一下显卡,可能温控虚焊了。万万没想到加焊后又恢复了原有故障,风扇狂转关机,实在摸不清头脑。。。。没办法又把电压打了一遍,这时发现显卡的+1.5VSP_VGA没有电压,再测阻值发现供电也短路了,核心供电也短路了,终于确定就是显卡芯片挂了,期间浪费了很多时间,所以想着把故障发出来大家碰到这种情况少走弯路。因为手里没有芯片,和客户沟通改成集成显卡用,我把显卡的三个供电电感都断开后,机器还是会风扇狂转关机,看到之前论坛上有发BIOS的同行,不过他的BIOS是Z510的、版号和Z410是一样的,所以基本没什么区别,然而BIOS是有问题的,问题就是刷完认不到独立显卡,想着会不会刚好我用来刷完可以屏蔽显卡呢,结果和我预料的一样,刷完不掉电了,并且秒显示,功能都正常,重新打好显卡驱动测试了没问题,到此维修结束。这次也是误打误撞修好了机器,也感谢发BIOS的老哥,虽然BIOS有问题,但用在这台机器上刚好合适,最下面附屏蔽显卡的BIOS。

网友:
这个分享很不错,可以参考一下,以后的机子估计用得到

网友:
可以,BIOS万能

网友:
可以屏蔽显卡bios不错,收藏备用。

网友:
楼主666,真是好思路,好运气

网友:
bios很神奇啊哈哈

网友:
这也可以啊

太巧了

网友:
多谢屏蔽bios,有时候维修客户不想多付钱就这个办法。

网友:
最后解决问题  恭喜

网友:
显卡有问题掉电挺多的

网友:
牛逼,这都能遇上,666

网友A:
只刷bios》?不需要改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刷bios》?不需要改电路吗?

这个机器要改,不改只刷bios还是会掉电

网友:
显卡不是屏蔽了吗,怎么最后还要打显卡驱动。

网友:
屏蔽了独显 楼主打的是集显的驱动

网友:
不错,下次也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