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数据用 固态硬盘还是机械硬盘好

楼主(2022-03-11):
用来存数据用的  机械硬盘还是固态硬盘哪个好

网友A:
如果是冷数据,非smr的机械好。天天开机的,哪个都一样,smr的机械盘就不要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冷数据,非smr的机械好。天天开机的,哪个都一样,smr的机械盘就不要碰了。

现在都是SMR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是SMR盘了

并不是,你多找找,还有大量的pmr的。

网友:
针对恢复数据的难度来说,机械盘恢复的可能比固态大很多,机械盘寿命也长,

网友:
机械的相对好些,存好数据,静态存放那里,,,

网友C:
简单的说,如果硬盘经常通电,那无所谓固态还是机械,如果不是经常通电,那就选机械硬盘。因为固态硬盘如果长时间不通电,颗粒内部没有了电荷,那就会丢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说,如果硬盘经常通电,那无所谓固态还是机械,如果不是经常通电,那就选机械硬盘。因为固态硬盘如果 ...

我选了固态的  应该常通电的

网友:
冷数据还不如磁带机,1T才几十块。放在恒湿箱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