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6,7,8系芯片组BIOS添加NVME启动模块方法

楼主(2022-03-11):
英特尔6 7 8系芯片组修改BIOS支持

PCI-E X4 NVME硬盘启动方法
通过PCI-E转接卡安装NVME硬盘

准备工具软件:MMtool,通用NVME启动模块。

附件在最后已打包附上。

打开MMtool

点Load image打开想要添加模块的BIOS文件,

文件类型选所有格式,

加载到BIOS后找到CSMCORE,点右上角Browse

插入准备好的通用NVME模块。

点Insert插入,完成后下拉找到NVMeExpressDxE.ffs

这个文件看是否成功插入,出现这个文件说明已成功添加

点save inage as另存为

保存后编程器直接刷写就可以了。

也可以用BIOS更新的方法将修改好的BIOS

改成更新文件一样的名称更新,如下载官网最新

BIOS作为源文件修改。

开机进BIOS在BOOT看到PATA SS:启动项说明已成功添加

并支持NVME启动。

需要说明的是此种方法仅支持GUID分区启动

不支持MBR启动,安装好修复启动即可。

网友:
感谢分享Bios添加NVME启动模块的方法,干货知识收藏了。

网友:
这个貌似有点用处,其实ssd,和上nvme的硬件也便宜了……还是谢谢分享,备用

网友:
我的课也是这么讲的

网友(2022-08-02):
感谢分享 真好需要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东西真需要。

网友A:
我一块联想Q87主板,改倒是改好了  刷不进去

网友:
这个版本的MMTOOL在win10显示不全

网友(2022-09-19):
为什么下载不了 到底是为什么

网友B:
话说 品牌机的BIOS修改有用吗?

网友(2022-10-23):
z77m d3h已经完美升级,使用M.2硬盘飞速。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下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块联想Q87主板,改倒是改好了  刷不进去

现在刷好了吗?

网友:
请问我的dell7020台式机,Q87主板,可以刷吗?

网友:
这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 品牌机的BIOS修改有用吗?

可以的,ACER原装机试过

网友(2023-02-08):
我试了,我的P8P67 LE提示file size exceeds the volume size。好像是体积超了

网友:
这个模块协议找了好多都受损了,16到19年折腾过几个技嘉的,上转接板用着都不错。联想的H61 bios没有nvme协议,以前收藏的模块受损了,网上也没有找到完好的资源,希望能有

网友:
压缩包里有NvmeExpressDxE.ffs这个模块协议,感谢分享

网友:
超超怎么办?

网友(2023-03-15):
想购买,没方法啊

网友:
x99 服务器主板 可以加吗?

网友:
提示超出容量大小的,能否换个BIOS芯片?

网友C(2023-04-25):
多谢分享,下来实战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分享,下来实战一下!

固件写入错误,是什么意思?不支持吗?谢谢!

网友:
看见别人的P67能上 M.2 固态硬盘,正好本人有块超微的C7P67,手里有块三星的 M.2,也想通过转接卡上 M.2 ,但买来转接卡装上 M.2 进Windows 10 系统看不见,进 Windows 10 的 PE 也看不见,想刷 BIOS 但不知道超微的 BIOS 怎么刷,希望有高人指导,万分感谢!

网友:
我的刷成功,可是BIOS里没有变化。主板P8H61PLUS,望指教。

网友:
收藏一下,值得学习

网友D:
改成Guid分区启动也未成功,联想Q87主板,用CH341A+烧录夹强刷入后重启黑屏。真是奇了怪了。

网友(2023-06-04):
联想 8500T-N00,使用老的afudos.exe备份bios后再用mmtool添加nvme,然后同样用afudos.exe刷

然后启动后在bios中切换几次csm的开启,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需要在纯DOS下用afudos.exe备份与刷bios

网友:
分区时GPT格式的

网友:
搬一下afudos.exe等

网友(2023-09-07):
很好,很好支持一下,初来乍到

网友:
不敢刷bios, 还可以用clover, 装在硬盘上还算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