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串键维修,直接220v电它嗷嗷叫

楼主(2022-03-11):
友情提醒!此操作有危险!(先不论此操作有没有用)不建议一般维修人员去搞!版主留!

修好主板后测试发现键盘个别按键串键,键盘太贵了,不好跟客户说,直接220v电一下收工。这个方法只适合键盘印刷电路之间漏电的,而且不能多,不然修好也用不住。找到键盘排线之间有阻值的,做好记录,找个一样间距的键盘接口,接上220v,安全起见,一定要串一个低功率灯泡。

网友:
学习了,还能有这种方法维修

网友:
这回学习了,没有见过。

网友:
大神这是什么原理?能讲得清楚点吗?

网友(点评):
原理就是欧姆定律。粘键就是没按压都有阻值漏电了。这个阻值远大于导线的阻值,所加电压大部分都由漏电点承受,电得开路了就不漏电了,成功修复

网友:
这个牛 遇到这种情况试试看 串个60w的灯泡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这操作绝了

网友:
搞招。学习一下。

网友:
有机会可以试一下!

网友:
修键盘用220v第一次听说,楼主脑瓜子真好使

网友:
用高电压烧断??是这个意思?

网友A:
这么高电压排线烧坏你就开心了,建议12V烧

网友:
什么原理???

网友:
牛啊 第一次看到这种操作

网友:
天才,不一样的方法

网友:
确实是天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电压排线烧坏你就开心了,建议12V烧

12v只能烧个寂寞

网友:
就是把爬电的地方烧开,低压烧没用的,过不久就会恢复原样了

网友: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现在的大神也太多了

网友:
还有这样的操作,真是第一次见,学习了

网友:
拔掉键盘排线不行吗

网友:
标题很形象,笑了,爱了,赞一个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