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刷bios的问题,谢谢合作帮忙!!

楼主(2022-03-11):
我下载了一个华硕主板的bios文件,解压后文件格式类型是:01文件,请问各位电脑师傅们怎么改文件格式能安装bios啊?教教我下一步怎么安装bios啊?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对比一下bios文件的体积,一般华硕华擎的网站bios有“字头”的(一般比已经在用且备份出来的bios大一些字节),需要去字头,。如果大小一致,xxx.1的话直接改成xxx.bin或.rom就可以。至于刷bios要看具体主板型号了,华硕的,下载的网站原版本bios,一般都可以把文件下载到磁盘的根目录下,开机进入bios进行刷机,其他的可以考虑编程器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比一下bios文件的体积,一般华硕华擎的网站bios有“字头”的(一般比已经在用且备份出来的bios大一些字节),需要去字头,。如果大小一致,xxx.1的话直接改成xxx.bin或.rom就可以。至于刷bios要看具体主板型号了,华硕的,下载的网站原版本bios,一般都可以把文件下载到磁盘的根目录下,开机进入bios进行刷机,其他的可以考虑编程器刷

太感谢啦,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