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大佬有这种板子的图纸

楼主(2022-03-11):
大佬们,一台工业平板,asem的HT700,请问这种图纸哪里能找到

网友:
这种图纸基本找不到  就算有也不会有人愿意放出来

网友:
也是,哪这可咋修?发现板子上有几点电压不正常,找上游供电居然都没找出来

网友:
没图,上烧鸡大法

网友:
这种东西!别说图纸!bios都没有!除非自己备份!一般人没有这个习惯

网友:
这种的哪里都没有

网友:
那大佬们这种板都是怎么修的?有修过类似的板子的吗?

网友A:
没明显坏的,修不好就换板了

网友:
这是啥故障 就按没图纸的方式来修

网友:
上电指示灯亮,屏不亮

网友:
CPU是E640,电源管理芯片是DA6011,用表测部分电压没出来,看DA6011的手册(英文看不太懂),应该是S0阶段的都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明显坏的,修不好就换板了

这板子都不知道哪里能找到,意大利asem的产品

网友:
这表里VNN_S,VCC_S的电压都没有

网友B:
貌似是南北桥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南北桥结构

不是南北桥的,ATOM E640的CPU,另一个芯片型号不认识,可能是EG20T

网友:
现在发现有个54620的芯片输出电压是0.48V,这个正常应该是3.3的电压,请问大佬,这个芯片的电压控制是哪里来?

网友:
这是工控板?

网友:
找这个就像大海捞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