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 290公版这个电感正常是多少电压

楼主(2022-03-12):
有人有r9 290或r9 390公版pcb吗 请问正常情况下 这个电感供电应该是多少V的。

网友:
不是12V滤波电感就是1.0或1.8V

网友A:
电感还有耐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还有耐压值?

不是问耐压值 是问正常的卡这里供电是多少v

网友:
   12V滤波电感或1.0或1.8V

网友:
7.2-7.5V,没有这个电压主电压是不输出的!

网友B:
他旁边有个黑色的0欧姆电阻,12V过来为它供电!这个电阻阻值改变那么输出7.多V的电压也会电压变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旁边有个黑色的0欧姆电阻,12V过来为它供电!这个电阻阻值改变那么输出7.多V的电压也会电压变低!

感谢 能告知是哪个电阻吗 没有图纸这些黑色电阻都不知道该是多少欧的

网友D:
7V多的电压,好像这是给多相驱动芯片CHL8510第5脚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7V多的电压,好像这是给多相驱动芯片CHL8510第5脚供电的。

你搞错了,7.2V是它驱动的,8200才是7.2输出,不是供电.R599A就是12V供电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 能告知是哪个电阻吗 没有图纸这些黑色电阻都不知道该是多少欧的

电路板编号R599A!

网友E:
前几天修过,好像是7V多。

网友:
这种显卡,网上资料都偏少

网友(2022-04-22):
引用 网友E:
前几天修过,好像是7V多。

那我这个是不是不正常,没出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