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铁们,大家有华为nova6se

楼主(2022-03-12):
老铁们,大家有华为nova6se的板层图吗?板层烧短路了,刮开后,不短路,但有几根不知道怎么连接了

网友A:
根据点位测量通到哪个元件不就知道通不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点位测量通到哪个元件不就知道通不通了

测周围的原件吗?还有周边不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