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实测R36

楼主(2022-03-12):
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实测R363为151K欧,R364为6K欧,R323为134K欧,3脚LTH电压为1.64V!标黄色的图纸位置分压处为8.13V!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拆掉测量更准确

网友A:
R363不是电阻错了,和图纸不一致看不到吗?

网友B:
这个心片没什么作用,怕是把RSMRST拉低,可以把D20拆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心片没什么作用,怕是把RSMRST拉低,可以把D20拆除

5vAUX目前也是1.64V,这个电压应该不对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vAUX目前也是1.64V,这个电压应该不对的了

5vAUX电压不对,那你就查这电压那里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AUX目前也是1.64V,这个电压应该不对的了

5vAUX这个电压都不对,没必要查电阻总是,查5vAUX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AUX电压不对,那你就查这电压那里出来

收到,我再试试,谢谢,不懂继续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R363不是电阻错了,和图纸不一致看不到吗?

从那里看出来